楼主(2016-03-28):
单位有一个锯床,使用的台达的PLC,现在要改一点功能,需要修改一下PLC程序,
买了USBACB230的数据线
安装Delta_WPLSoft_V2.34软件
使用解密软件提示没有设置密码。
打开WPLSoft软件,通信设置好以后,自动侦测显示正常,可以利用软件运行或者停止PLC。
但是上载程序的时候提示“程序上载失效”,请问各位大神,这是什么情况,如何才能上载PLC程序

网友A:
可能厂家做程序时,选择了程序上载禁止功能!

网友B:
可以解,快递给我,帮你解开.

网友C:
引用楼主dabao0314于2016-03-28 17:53发表的 台达DVP ES2程序上载 :
单位有一个锯床,使用的台达的PLC,现在要改一点功能,需要修改一下PLC程序,
买了USBACB230的数据线
安装Delta_WPLSoft_V2.34软件
使用解密软件提示没有设置密码。
打开WPLSoft软件,通信设置好以后,自动侦测显示正常,可以利用软件运行或者停止PLC。

简单暴力点的,拆机读写数据。另外看一些芯片手册也许能有点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