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控制选型与FX系列PLC正反转平稳加减速程序求助!!!!!!!!

楼主(2016-03-28):
各位大神门好:小人在此向各位请教!最近有一人项目要求用三菱FX系列的控制器.控制8轴伺服,都不是同时动作.其中要求有三轴精度定位相差1-2MM.其它的几轴就不用那么高的要求.
1,现在这三轴要求是:工作台距离可以在屏上调节,工作台要从停止平稳升速到最高速(这段升速距离可调,加减速时间可调)在以最高速运行一段距离到了指定距离后在平稳减速到停止(减速要求同加速一样,时间距离可调).在停几秒后在以前面同样的动作返回.工作台就如此重复工作..
现在问题来了.本人没做过伺服方面的编程经验,PLC想用3U的加扩展不知可行.还有用到什么指今乍样编程.编程思路怎样.我FX1S现在控制步进做式验.用了PLSR,可以做到加减速但是加减速时间.加减速距离不知怎样编程.方向使终一个方向,不能按上面的要求反转.
2,是用DRVI与DRVA这两个也式了.定加减速时间.加减速的长度也不能设.还有就是反转方面.也不太清楚.上论坛上看了不少贴子.编程说明书也翻了不少次.还是没有入门.可能是我时间还花得不够.
在此请各有时间也有兴趣指导我这个伺服准备入门都的学徒的各位大神门给个选型扩展模块配置方面指导建议..还有就是在编程方面指导下.能编个一小段加减速正反转设置时间长度的程序给我参考学习一下最好.我想对各位大神门.这是小问题.就是看有没有时间.在此先感谢各位.没时间能上来发言也非常感谢.
希望大家不要见笑这个对于你们来说编程方面这么小难度的问题.

网友A:
FX3u(三轴)+5个1PG(单轴定位)的扩展模块

楼主:
顶起不要沉.........
谢谢这位大神的指导.我查看三菱手册也只能这样配了.我的想法也同你一样..程序方面那位大师指导下啊.......

网友B:
估计比较贵。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楼主:
谢谢上面的的各位.成本不考虑,要做出来效果显著就行.
还有没有大师指导下程序方面的啊.

网友C:
程序试着先写嘛,不行再贴出来讨论嘛。

楼主:
也说得对.我式着用DRVI,DRVA指令编了一小段.用正负脉冲,但是在1S上式步进.只能正转,不能反转.反转的话.要把Y2先导通.我看讨人论坛上只要是负脉冲就可以反转.为什么我不行.上图给大家指导下

楼主:
另一个指令,效果也是同上.求指导.

楼主:
各位大师,这个程序怎么没人发言啊,难道不入各位大师的眼.!!!!!!

网友A:
最近做了个四轴的程序,供参考!
FX3U+1PG,含GT1055触摸屏。

网友A:
上面的工程坐标点位用了三菱的以太网模块FX3U-ENET-ADP传送(UDP协议),上位机Labview

楼主:
10#楼大师.你用的是什么版本的软件啊.我的GX WORKS2 1.77F中文版怎么打不开.

网友A:
GX WORKS2 1.513k中文版

楼主:
不要沉.继续指导

楼主:
继续在线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