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28):
[attachment=145861]  [attachment=145860] 各位家园网友大家好,最近在用的一个CPU224 XP突然出现面板指示灯全无,怀疑是电源板出了问题,于是拆开发现如图片1红框中所示的贴片电阻烧毁了,大家知道它是多大阻值的,什么规格的吗? 好像西门子200的PLC这个地方比较容易出现问题,比较久以前也是出现了类似的问题,后来plc直接扔了,现在我想不能再这么浪费了!

网友A:
1210 0.39欧姆

网友B:
我这有板子给你看看

网友B:
R390你自己买 [upload=1]

网友C:
应该是1欧姆的。找一个2W以上1欧姆的电阻器换上,如果没有也可以用铜导线计算线的内阻,取一截双线并绕成一个线圈(双线并绕的目的是消除感抗)替代。
一般这个电阻器是电源驱动的电源过电流保护用,你确认plc外部没有过电流?或者plc的外部链接电源用其它电源替代。

楼主:
这个是有个同事不小心把电源直接接在了输入侧,所以烧了,西门子200的输入输出位置跟其他特别日系牌子的PLC不一样,像楼上这么说,那这电阻真是起到保护作用了! 谢谢各位了!

网友D:
你直接24V进,免得以后电源再出问题!!!! 坏掉后都是改电源!!!!!

网友E:
电源板都习惯直接换新的了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F:
估计旁边的IC也坏了

网友F:
配件我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