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卡住感应超时,报警或停机程序如何写?

楼主(2016-03-28):
各位老师好!小弟新学,请教下:气缸上装有两个磁性感应器,当气缸卡死或者磁性开关损坏感应超时,让设备自动停下来的程序该怎样写比较合适?用FX1N的PLC。先谢谢了
abcde12345

网友A:
假设PLC断电状态下气缸下限ON上限off
上限ON+下限ON = 报警
上限off+下限off + 定时器 = 报警
动作ON+上限off+定时器 = 报警
动作off+下限off+定时期= 报警
下载积分:+1(yerong) 热心助人!

网友B:
同意楼上
Q403013594

网友C:
比如上升线圈+上升信号常闭的+复位=定时器
定时器与复位=baojing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