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昆仑通态屏里用户权限怎么做?

楼主(2016-03-29):
有一个登录按钮,登录1用“负责人”不能进入任何界面
登录1用“参数”进去后是界面1
现在的问题是:
1,登录1用负责人也能进去界面1.
用1个用户名控制一个界面,该怎么做?要用脚本的话,该怎么写?!

网友A(2016-05-18):
现在用户权限里设置一个新的用户名和用户组(你要用的用户名)。进入主控窗口的系统属性里,点击权限设置,把所有用户改成你需要的那个用户所在的用户组即可。(别忘了改进入登录,退出不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