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台达程序

楼主(2016-03-29):
程序中有多个M1000串联在一起,为什么怎么写?

网友A:
觉的没用就删掉它,什么东西要有自己的分析判断
大师:你好!这是我公司的设备上的程序,多个M1000串联在一起,肯定有用意,只是不明白用意何在。

huiyang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那就是个常闭点,你管他有多少个

网友D:
这样一般是为了以后方便修改。

网友E:
我也有这种做法,一般为以后方便。

楼主:
请大家看看这里

网友F:
以M1000暫代,若需添加條件直接修改線圈即可

网友G:
alaws on 扫描方式,作用是:M1000后面……任意时间进行设定写入从而改变。明白没有??

网友H:
没啥作用,删了就好。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