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29):
我要检测一根直径1毫米的塑料其偏移量不超过0.5毫米,用对射光纤行么?
如果不行,用什么传感器检测的好

网友A:
你的偏移是  整根塑料不是一条直线  还是塑料管的口径大小误差

楼主:
不是口径的大小误差,是前后左右的偏移

网友B:
激光感应器应该可以达到这个精度

QQ:346994482

楼主:
引用 网友B:
激光感应器应该可以达到这个精度

那个价格怎么样?有那些品牌?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个价格怎么样?有那些品牌?

基恩士,松下神视
这两家用得最多,价格咨询厂家。

网友D:
你说的前后左右到底是什么,,可以加我QQ聊下么,,我做西克(施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