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29):
如题,系统是三菱触摸屏和三菱PLC通信控制的,3轴伺服的,产品有好几种尺寸,要存不同产品的动作参数,现在是做在PLC里的,可以根据触摸屏当前显示的位置一个动作一个动作的录入PLC寄存器的数值,但是保存都是在PLC里的,这就导致PLC里程序教多而且其有点乱, 我想能不能在触摸屏里面用触摸屏内部寄存器开放好几组的参数可以用户自己输入参数,每组保存好,用哪个组的参数直接bomv这组的数据到PLC 和触摸屏通讯的寄存器,也就是PLC控制动作的具体数值,比如脉冲、次数、延时等,这样PLC只要执行程序就好了,不用里面很多保存不同组参数的程序。该怎么做?配方功能看起来好麻烦,好像还有上电脑才能改参数?还是bmov好用吗? 求高手指导,或者脚本列程。

网友A(2017-01-20):
屏中配方写入PLC中
bmov([w:gd132],[w:TMP1000],1);//GD132记录号存储软元件
//点一下按钮,选一个配方号送到TMP1000
[w:TMP0000]=([w:TMP1000] ) * 10;//记录号存储软元件*10后送到TMP0000
bmov([w:r0[w:TMP0000]],[w:GD1000],10);//把当前页所选的名称,送到规格选择输入GD1000显示(当前规格)
存储PLC数据到屏中配方中
bmov([w:gd132],[w:TMP1000],1);//记录号通知软元件
[w:TMP0000]=([w:TMP1000] ) * 10;//
bmov([w:GD1000],[w:r0[w:TMP0000]],10);//当前页GD1000输入的字符写到所选配方名称中
正新,海燕,实业,集美厂,龙海厂,正新机电公司,台源自动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