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A5 伺服400W电机停止时偶尔性抖动

楼主(2016-03-29):
一台松下A5伺服400W电机配1:5的减速器,减速器直接通过齿轮带动轴,机器已正常运行半年 时间,近来出现运行后停止时偶尔有电机激烈震动的现象,更换另一驱动器后正常。
是否此驱动器有故障或是参数需要从新调整?

网友A:
这种情况可以尝试调整一下那台驱动器的参数。

网友B:
是不是驱动器的增益设置过高啊,你调调增益看看

网友C:
把增益调小

楼主:
谢谢站长与楼上的二位热心解答,准备今天调试看看。

网友D:
这个我也遇到过,估计是你没有把自动增益调整给屏蔽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