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欧姆龙PLC控制步进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6-03-29):
用欧姆龙PLC控制电机转,能动就行,请教大神程序有什么问题。新手不懂

楼主:
在线等 ,求大神,谢了

网友A:
程序还好,只是没有停止,你连续转了就不会再停了,ACC前加上升沿!
你再看看接线有没有问题!
接线接脉冲方向接100.00和100.02,但是现在信号通了电机不转,ACC前面必须加上升沿么

网友B:
问题说说清楚,你现在有什么问题?
电机就是不转啊,信号通了也没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