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与从机通讯控制程序怎样写?

楼主(2016-03-29):
通讯协议基于多功能电能表通讯规约(DL/T645-1997)。

网友A:
根据协议编写代码就行了,这个不难,只是花时间了。

QQ:346994482

楼主:
前面2个FE怎么写呢,后面的都是16进制,PLC寄存器都是10进制的,改变参数后发送出去不是都是10进制了吗?能否按照这个协议写个示例吗?

网友A:
自己看看说明书写吧,需要不少时间的。

QQ:346994482

楼主:
还好,从发帖开始到现在就每天晚上弄下,现在通讯都正常了,外部触摸屏上改脉冲和转速都没问题,把程序慢慢整理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