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29):
就是假如  有一个 触摸屏 一个s7-300 一个s7-200   进行DP通信,触摸屏DP接头是接进还是出,触摸屏链接到s7-300,S7-300 DP接头是接进还是接出

网友A:
接头上的箭头指示DP线的接线方向。其实不论进出,整个网络全部按照同一个标准就行的。
一般是从300出,到HMI是进。因为是HMi读取PLC的数据。

网友B:
引用楼主2310036294于2016-03-29 22:45发表的 s7-300 profibus-dp 通信中DP接头接线怎么接,DP接头上有箭头什么意思 :
就是假如  有一个 触摸屏 一个s7-300 一个s7-200   进行DP通信,触摸屏DP接头是接进还是出,触摸屏链接到s7-300,S7-300 DP接头是接进还是接出

你的头子一根线都是接进的,两根时按照网络顺序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