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MSDA013A1A编码器接线~~~~~~

楼主(2016-03-30):
一个旧的松下伺服MSDA013A1A与MSMA012伺服电动编码器的联线是怎么接的,,,没有延长线,不用接插件应该怎么接???

楼主:
按红色区分???

网友A:
最好是买链接线,实在自己弄的话,就要对好线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是买链接线,实在自己弄的话,就要对好线脚
型号太老了,一般都没有。某宝上要80圆大洋X ﹏ X推荐卖家~~~~~~

楼主:
10芯+屏蔽
线~~~~~~

网友B:
中文说明书
http://share.weiyun.com/99424a8603602a9b6cfed9a8fd3b1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