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系列通讯问题

楼主(2016-03-30):
我需要模拟蛮量输入,我打算用plc加上模拟量输入模块经行转换。可是听人说模拟量传输容易干扰,说用232通讯。我是有两个问题:1、我的方案可以吗,我要求精度蛮高的。2、通讯是怎么用,通讯如何实现,和模拟量输入有什么关系,通讯是外部的模拟数据可以直接被读取吗?还是外部设备和模拟量模块通讯再转换最后给plc。
加油

网友A:
可行!
一般232/485与仪表通信,精度是由仪表来控制!
PLC读取检测元件——模拟量
PLC读取仪表,仪表连接检测元件,用通信方式
下载积分:+1(曹石松) 那我就直接用模拟模块把 ..

网友B:
如果响应速度要求不高,建议用通讯。因为485多台通讯真的是速度很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