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30):
变频器连了MI1、MI3、MI4三根线到PLC上,说明书上说这三根线是正转,多段速指令1和多段速指令2,我想要编程设计两个转速控制交流电机(能在触摸屏上选择其一),是不是一定要用485吗,还是在变频器上设置

网友A:
用多段速控制,不一定要用485通讯方式。

楼主:
是在变频器上设置吗,参考说明书

网友B:
不需要用485通讯的

网友C:
先在变频器上设置好多段速度,然后PLC给信号启动

网友D: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在变频器上设置好多段速度,然后PLC给信号启动

我是这么设定的  运转指令   2:由外部端子操作鍵盤 STOP 鍵無效
                                    第一加速時間設定 0.1~600.0 秒/ 0.01 ~ 600.00 秒 10.0
                                    第一減速時間設定 0.1~600.0 秒/ 0.01 ~ 600.00 秒 10.0
                                   多功能輸入指令三(MI3) 1:多段速一
                                   多功能輸入指令四(MI4) 1:多段速二
                                   第一段速頻率設定 0.00~600.0 Hz  30
                                    第二段速頻率設定 0.00~600.0 Hz  50

PLC给信号就是不动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是这么设定的  运转指令   2:由外部端子操作鍵盤 STOP 鍵無效
                                    第一加速時間設定 0.1~600.0 秒/ 0.01 ~ 600.00 秒 10.0
                                    第一減速時間設定 0.1~600.0 秒/ 0.01 ~ 600.00 秒 10.0
                                   多功能輸入指令三(MI3) 1:多段速一

確認接線npn/pnp
變頻器程序設定問題,您多段速度是設定1.01後還是5.00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