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30):
下图都是在手册上扣下来的  一个是三菱漏型源型输入 一个是富士漏型源型输入 说的正好相反呢?

网友A:
没有统一硬性规定。欧系日系多有不同。有的从电源角度定义,有的从负载角度定义。

网友B:
下图中源型,漏型的电路反了,,,要是改正的话就把电池正负极性颠倒一下就行~~~~~~
噗}~~~~~~

网友C:
二楼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图中源型,漏型的电路反了,,,要是改正的话就把电池正负极性颠倒一下就行~~~~~~
噗}~~~~~~

什么图片 ?看不到呢

网友D:
楼主的图片已经讲的够清楚了
达则兼济天下  穷则独善其身

网友E:
我来给你个正解。
翻译问题。或者说潜台词翻译问题。
解释如下:三菱说的输入,指的是:连接的输入信号元器件的输出方式为漏型--NPN.
富士其实解释的很清楚了。他指的是,我模块自身的输入方式是漏型--NPN。你要是外接负载。你需要外接源型元器件---PNP
***************************
话很拗口,见谅。
**************************
比较简单的理解是:你看电流方向。信号采集模块的电流方向是灌入型的,外接元器件输出方式采用流出型。
                                                          信号采集模块的电流方向是流出型的,外接元器件输出方式采用灌入型。

网友F:
楼上的师傅说的挺复杂的,其实楼主抓住两个字就能理解,上图说的是漏型源型(指的是外部输入接法),下图说的是漏极源极(指的是内部极性),我个人认为第二个图有点误导的意思(作为电工来说搞清楚外部是漏型还是源型,是高电平有效低电平有效,用NPN还是PNP光电就行了)
  • 下载积分:+1(轻松的小木屋)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