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 串口问题 在线求解

楼主(2016-03-30):
硬件;CP1H PLC 编程软件CXP 9.0可以通过打印线调试,但是串口线不可以,求解。

网友A:
那估计是你的线不对了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楼主:
线也换过

楼主:
就是COMM口的指示灯都没亮

网友B:
应是两串口问题吧
没有懂额

网友C:
1、检查通讯电缆。
2、在设置里设置协议模式,好像是Hostlink。
3、检查两边的通讯参数。
基本就是这种情况,你可以先试试。有些忘了。
附件图是电缆的接线图。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笔记本连接组态王连接不上的问题

网友D:
你将通讯格式改为SYSMAC WAY,再在设定里设置通讯参数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