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伺服电机回零一定需要原点开关吗?

楼主(2016-03-30):
实际项目中原点开关有时会被工人碰松动,结果导致伺服电机回原点不准了。想问一下,如果我不用原点开关,就靠计算PLC发出的脉冲数回零可以吗?这样的话长时间用会有偏差吗?出现偏差的原因是什么呢?谢谢!
下载积分:+1(莫兴兴) 需要原点开关

网友A:
ABS 不需要原点开关

网友B:
机械原点。。。。所有增量编码器都需要

网友C:
绝对值型编码器不需要,增量型需要
微乎微乎至于无形 神乎神乎至于无声

网友D:
我知道在某些机器人应用上面,原点没有外部原点开关,用的是扭力加Z相

网友E:
3楼正解
江浙沪承接工控工程18168995588,刘。

网友F:
无论增量式编码器和绝对式编码器都需要原点开关! 绝对式编码器只用回一次原点后,位置信号被电池记忆!电池无电后,更换后要再回一次!

网友G:
楼上正解

网友B:
所谓的绝对用电池是日系才会搞的。。。欧系才是真正的绝对值,不需要电池。。。
机械原点是以机械的一个位置为基准作为电机运行的依据,因为相对编码器在掉电后位置就没有了,,实际上我们所说的位置是在PLC或者其他控制器内。。。
绝对不存在这个问题编码器位置是唯一的,,只要事先把机械位置与编码器位置对应好就行了,,一般的欧系多圈绝对编码器都支持原点设定,,可以把任意点设置成原点。。。

网友H:
对于增量编码器来说,这个位置参考点是必须的,不然没基准了

网友I:
只要近点就可以,我们已经做过很多台了,只要回原点速度慢些,就没问题。但是你要高精度还是要的
下载积分:+1(王海fa)
QQ:5694567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