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功能块里的变量怎么1次性全部复位?

楼主(2016-03-30):
欧姆龙功能块里的变量怎么1次性全部复位 由于是用置位 复位的 外部按急停后 功能块里的内部变量 没被复位

网友A:
功能块的EN条件断开后,其变量会被保持。我也遇到这问题,我全部把EN条件换成pLC常通标志,再在功能块内增加复位变量进行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