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

楼主(2016-03-30):
安川伺服MECHATROLINK总线控制。谁做过。帮助下。没思路。以前做过三菱CCLINK总线控制机器人,不知道原理一样吗?不知道安川和上位机地址怎么对应的

网友A:
不一样。。。主要是要会配置硬件。。所有的功能块会用

楼主:
我看了 差不多的 。我用的欧姆龙的NC471,都是设定输入输出字地址,然后对应PCU里面的地址,表里有个地址代表功能。2楼说的不对吧

网友A:
呵呵。。。看错了。。。楼主说是总线控制。。。我以为他说运动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