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30):
小弟遇到一疑难杂症:一个大控制柜,里面有个30kw的大变频器和2kva的隔离变压器(380变220伏),隔离变压器主要给控制柜本身供电(接触器线圈、PLC),现在的问题来了,就是变频器一运行,隔离变压器的输出端电压就从正常变大,一直到达500v,用两只不同的万用表都测过,都是一样的情况,造成某些设备不正常!

今天折腾了一天,主要围绕着变频器的屏蔽和接地展开的,但仍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换你另一款隔离变压器也是同样的情况;这种结果是经过变压器的220v在变频器运行时过压,而从外部今年的LN却正常,请指教!拜托

网友A:
降低变频器的载波频率试试看,不行的话加电源滤波器、磁环试试。外壳接地线是否单独接地,而且接地良好,变频输出线是否用屏蔽线。你用也可以指针式万用表测量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降低变频器的载波频率试试看,不行的话加电源滤波器、磁环试试。外壳接地线是否单独接地,而且接地良好,变频输出线是否用屏蔽线。你用也可以指针式万用表测量试试

变频器是用螺栓固定在控制柜的,应该算是外壳接地吧;另外变频器的FG也用黄绿线接到柜体的接地铜排上了,但是其他的所有的屏蔽电缆(包括变频器输出线的屏蔽层)的屏蔽层都接在控制柜的壳体上;
另外,用指针式万用表测,是不是要准确些,谢谢啦

网友A:
接到柜子上的不算单独,我指的是用电线单独引到室外,打入接地桩,越长越好,罐盐水。你的情况好像是电源端串入谐波干扰,电源电压不会那么高,否则PLC早就烧了。抗干扰指针万用表比数字万用表稍微好点。很久以前碰到过,单独接地稍微好点,后来调节变频器载波频率问题解决了。隔离变压器输出端可以买个电源滤波器试试,可以虑除高频谐波干扰,电源毕竟是50HZ低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