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30):
大家好,新人一个,最近在装GXdeveloper8.86版本,安装到90%出现can not run this....on 64 platform,这个就不提了,身边其他同学也遇到过,他们是win7,win8系统64位的,一路确定下去安装就行了,然后打开项目也好使————————可就是我不好用,打开项目显示工程初始化失败,然后又按照各位大神的指点先卸载然后删除注册表MITSUBISHI再重新安一遍软件,还是一直新建的时候显示工程初始化失败,所以真心求教win10安装成功的朋友讲解一下,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A:
引用楼主三菱安两天于2016-03-30 19:56发表的 【求教贴】win10安装成功三菱GX developer的请赐教,除了重装系统都试过 :
大家好,新人一个,最近在装GXdeveloper8.86版本,安装到90%出现can not run this....on 64 platform,这个就不提了,身边其他同学也遇到过,他们是win7,win8系统64位的,一路确定下去安装就行了,然后打开项目也好使————————可就是我不好用,打开项目显示工程初始化失败,然后又按照各位大神的指点先卸载然后删除注册表MITSUBISHI再重新安一遍软件,还是一直新建的时候显示工程初始化失败,所以真心求教win10安装成功的朋友讲解一下,在此先谢过了!

觉得蛮奇怪的,为何不安装同样是中文版本的V8.103版本,却要安装那么早的版本。

属于自己折腾自己吗?

Good Luck~

网友B:
装GXdeveloper7.08版本没问题,我的也是同类问题,就是装这个解决的。V8.103版本没试过,我估计不行。
  • 下载积分:+1(自动化学生) 你好,我刚才试一下装不 ..

网友C:
    先装通讯再装补丁,最后安装软件就OK
    解压后,1.打开EnvMEL\Setup  安装通讯
                      2.打开Update\AXDIST  安装补丁
                     3双击.SETUP 安装软件  ,安装路径黙认(不要更改)

网友B:
    先装GXdeveloper7.08版本没问题,再装三菱新版GX  works2。我的也是win10系统,就是这样解决的。
  • 下载积分:+1(自动化学生) 你好,我7.08的那个版本 ..

网友B:
    三楼,先装通讯再装补丁。可以说说具体的通讯及补丁吗?

网友D:
    直接装GX  works2,我很不理解为什么一定要装GXdeveloper7.08?GXdeveloper7.08能打开的程序,GX  works2一样可以打开,而且功能更强大

网友B:
    六楼说得没错,但我有次直接装GX  works2后就是工程初始化失败。最终加装一个GXdeveloper7.08后问题就解决。

网友E:
    不都8.86了吗为什么还装7.08?
    QQ:569456723

网友E:
    能装上是好事,看看我的WIn10,装了N便了!
    QQ:569456723

网友F:
    工控弄个XP拉倒历,WIN10太高端了吧

楼主:
    感谢各位解答,我记得安装目录不要出现中文名字是很重要的

网友G:
请问各位大侠,window10的64位系统怎么安装三菱PLC编程软件

网友H:
  我虽然是PLC菜鸟,但你这个问题我比工程师还明白是怎么回事!8.86完全支持WIN7.WIN8.WIN8.1.WIN10家庭版及专业版。我不是放炮。而是从WIN7.WIN8.WIN8.1 WIN10一路走来.并一路安装8.86及仿真。我肯定WIN10是迄今为止最好用的系统.我最讨厌WIN7及WIN8.说到这里估计97%的人会骂我.....但除了我没人能够完全准确无误的回答你的疑惑。  我保证你是卸载了又安装的所以打不开工程。删注册表没用。就是交给电脑工程师删注册表,360清理800遍也没用。   好了开始说主要的,第一次安装都没问题,问题是卸载后再装大部分人出问题,首先删此软件过程中360会提示这是系统软件。会弹出一个询问对话框,是 全是     否 全否。这里点全否。下次可顺利安装。否则和你一样。这一点最准要。其次此软件可以在任意盘安装。目录可以有中文名。先按8.86后安仿真。先安8.86中ENVMEL文件夹中STUP后安装根目录下的STUP。仿真同样这样装。记住监视不要打勾,其他两个可大狗。。。100%安装成功。我就是吃到这种苦无数次。所有我是高手。好了告诉你解决问题的办法!第一 选择恢复系统,恢复时选择彻底恢复。所有盘里的东西都要清除的。需要三小时。第二   做系统!再没有第三。我的这段话值200元啊。瞌睡着。。。。。。。。。。。。。

网友H:
WORKS 2不是菜鸟能够驾驶的。我就不会驾驶 但WIN10完美兼容 呵呵连工程师都跌眼镜啊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H:
最恨WIN7 开机半天 关机一天  有永远解决不了的问题

网友I:
   楼上的,这有什么好吹的吗?这里用WIN10能装上GP和GX WORKS的不止你一个人吧,大把大把的。不过你热心助人得顶一个。
mythic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我虽然是PLC菜鸟,但你这个问题我比工程师还明白是怎么回事!8.86完全支持WIN7.WIN8.WIN8.1.WIN10家庭版及专业版。我不是放炮。而是从WIN7.WIN8.WIN8.1 WIN10一路走来.并一路安装8.86及仿真。我肯定WIN10是迄今为止最好用的系统.我最讨厌WIN7及WIN8.说到这里估计97%的人会骂我.....但除了我没人能够完全准确无误的回答你的疑惑。  我保证你是卸载了又安装的所以打不开工程。删注册表没用。就是交给电脑工程师删注册表,360清理800遍也没用。   好了开始说主要的,第一次安装都没问题,问题是卸载后再装大部分人出问题,首先删此软件过程中360会提示这是系统软件。会弹出一个询问对话框,是 全是     否 全否。这里点全否。下次可顺利安装。否则和你一样。这一点最准要。其次此软件可以在任意盘安装。目录可以有中文名。先按8.86后安仿真。先安8.86中ENVMEL文件夹中STUP后安装根目录下的STUP。仿真同样这样装。记住监视不要打勾,其他两个可大狗。。。100%安装成功。我就是吃到这种苦无数次。所有我是高手。好了告诉你解决问题的办法!第一 选择恢复系统,恢复时选择彻底恢复。所有盘里的东西都要清除的。需要三小时。第二   做系统!再没有第三。我的这段话值200元啊。瞌睡着。。。。。。。。。。。。。

这话说的太大了……坛子里用WIN10装三菱的多了去了

64位WIN10可安装的三菱系列最低版本,仅供参考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535809.html
至于工控用电脑还要用360的,我只能说活该软件使用不正常了,

网友K:
建议兄弟,更好不要用高版本的系统软件

网友H:
话大不大,反正我遇到问题时,交际万分,查了大批阅资料,废话一堆。没有一个直面要害。不信试试

网友H:
以后不再进行回复
mythic

网友J:
引用第19楼哈哈镜大玩具于2016-04-04 18:27发表的 Re:【求教贴】win10安装成功三菱GX developer的请赐教,除了重装系统都 .. :
话大不大,反正我遇到问题时,交际万分,查了大批阅资料,废话一堆。没有一个直面要害。不信试试

没必要试,熊猫烧香之后没再用过系统之外的杀毒软件,更没用过各种垃圾优化、管家软件,
你的安装卸载不干净,多半是因为你在安装、卸载的时候没能提供高于管家类软件的权限,
于是,安装的时候你的部分驱动安装不完全,卸载的时候,你的部分信息不能完全清除,
至于系统,搞工控的别用网上的优化类系统,原版的镜像网上都有下载,微软官方都有MD5对照,
激活WIN7之前的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WIN8现在已经过渡了,就不提了, WIN10只要能激活WIN7,就能免费升级WIN10,
升级免费激活后,重新格式化全新安装WIN10,只要硬件变化不大,依然是激活状态

网友L:
WIN10  没用过啊

网友M:
安装886是因为以前的程序都用886写的。Work2打不开886写的东西。所以我现在都用Work2写了。

网友N(2016-11-14):
我的安装上了,但是电缆不能和PLC通讯
寒江水

网友O:
玩这个WIN7的就足够了啊,弄那么高的系统做什么
浮云游子意

网友P:
引用第6楼wcb516358于2016-03-31 14:28发表的 Re:【求教贴】win10安装成功三菱GX developer的请赐教,除了重装系统都 .. :
直接装GX  works2,我很不理解为什么一定要装GXdeveloper7.08?GXdeveloper7.08能打开的程序,GX  works2一样可以打开,而且功能更强大

GX  works2 好像不能用指令表的形式显示程序,而GX developer可以,有一些程序故障只能通过在指令表程序里处理,纯属个人看法,谢谢

网友Q(2016-12-20):
你好,win10安装成功三菱GX developer了没有,求解谢谢。

网友R:
Win7、Win10都成功安装GX Developer和GX Works2 先装的Developer8.86的后装的Works2,运行、编程没啥问题,没和PLC通信过,但是装GX Simulator,装完显示有问题 没办法用

网友S:
直接用WORK2吧

网友Q:
win10专业版已经重装好几次了,没有安装成功。

网友N(2017-03-04):
WIN10系统是不好安装

网友T:
先装通讯再装补丁,最后安装软件就OK
解压后,先裝低版本
                 1.打开EnvMEL\Setup  安装通讯
                 2双击.SETUP 安装软件  ,安装路径黙认(不要更改)
              再update 高版本一樣安裝方式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U(2022-07-09):
安装EnvMEL\Setup 报错

网友V:
下载Microsoft.NETFramework4安装后以管理员身份运行EnvMEL\Setu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