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30):
看PLC编程手册高速计数指令时,看到脉冲指令大多写请使用晶体管输出?使用脉冲指令一定要晶体管输出???继电器输出不能使用脉冲指令???那只用编码器测量,用脉冲指令控制,用PLC继电器输出型行不行呀???

网友A:
好像不行!
  • 下载积分:+1(就怕不学aaa)

网友B:
    引用楼主就怕不学aaa于2016-03-30 21:12发表的 本人自学!求给意见!!! :
    看PLC编程手册高速计数指令时,看到脉冲指令大多写请使用晶体管输出?使用脉冲指令一定要晶体管输出???继电器输出不能使用脉冲指令???那只用编码器测量,用脉冲指令控制,用PLC继电器输出型行不行呀???

    继电器输出脉冲的频率 肯定 没有 晶体管的高,并且寿命短
  • 下载积分:+1(就怕不学aaa)

网友C:
    楼主,你知道电磁继电器吗?
  • 下载积分:+1(就怕不学aaa)
  •

网友D:
    楼上说得对,楼主应该了解一下电磁继断电器,看一下,这种继电器最快速度是多少时间,动作寿命。
  • 下载积分:+1(就怕不学aaa)
  • 二手PLC,触摸屏,伺服驱动,各类气动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知道电磁继电器吗?

    不了解,我会多看了解下谢谢。
    huiyang

网友E:
    楼主好像对这些概念还没搞清楚,继电器是什么晶体管是什么?工作原理先搞清楚了。为什么要用晶体管?高速计数是对输入而说。脉冲是对输出而说。顺便问一下脉冲是什么?你原理明白了吗?这些原理都明白了自然就懂了。
  • 下载积分:+1(就怕不学aaa)

网友F:
    继电器输出脉冲的频率 肯定 没有 晶体管的高,并且寿命短

网友G:
    试试就知道了,再用理论去分析实际结果就进步了

网友H:
    继电器输出型是有触点的,有触点的东西,你想让它一秒钟通断10万次吗

网友I:
    脉冲指令大部只针对晶体管,所以很多时候继电器的系统是不能够脉冲输出的。不是说不行,而是说厂家都限定了,不是晶体管就能用这个指令。其实用继电器,你在频率符合他动作识别能力的情况下是可能实现低速定位的。

    但是目前大部分的PLC都是晶体管才能做定位。 三菱,欧姆龙等全是,西门子以前也是,现在新款的 S7-1200  S7-1500支持如果本体是继电器输出,那么可以通过配SB板卡实现脉冲输出,但是即便有了SB卡,脉冲也不是在继电器口输出的,是信号板输出。

    总结一下,就是继电器速度太慢,所以只有晶体管输出,才能跟得上速度。

网友J:
    电磁继电器输出次数通断时间长,输出寿命次数短(s7-200只有10w次左右)。

网友K:
继电器的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