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怎么实现记忆5个输入I的先后让小车依次运动

楼主(2016-03-31):
如图第11题。
怎么能记忆5个按钮呢?说下思路就行

网友A:
使用 AD_T_TBL填表指令、FIFO先入先出指令。至于分频电路可以根据需要使用两个定时器按照你的控制要求来完成
下载积分:+2(hero909860) 真诚感谢!
永远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