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P7授权安装问题

楼主(2016-03-31):
win7系统下安装了step7 v5.5软件,后安装的密匙;当时打开过一次后就没有打开了,
一周后需要软件时打不开,把原来的删掉后重新安装,还是打不开,密匙管理器里显示已经安装上;
帮我分析下到底是哪里出错了?
求解 求精 工控工程、低压电气自动化控制服务

网友A:
如果安装完成后已经安装了密匙就可以使用,一周后就打不开了 估计是操作系统的问题,也就是说在这一周的时间内你对系统文件作了删除或者其他设置
永远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