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分析求助

楼主(2016-03-31):
请教各位,温度传感器是-50到100度的量程,为什么程序里要先减去一个5529.6,再除以110.592,这是根据什么来的?

网友A:
首先我推断温度模拟量最大值16588.8=100℃(有小数点的原因应该是作者取了平均值),温度传感器量程为-50~100转换为0-150℃ ,那么50度对应的模拟量数字就是5529.6,减去5529.6是为了再将0~150℃转换为-50~100℃,而16588.8/150℃=110.592,这一步再除以110.592是将模拟量转换为实际温度。 其实还有种计算方式:(150℃/16588.8)*温度当前值-50℃
语文不好,回答这问题费了不少时间。
下载积分:+5(最远是多远) 高手啊!感谢分享!

网友A:
一般来说模拟量精度是14位的话,其最大值是16383,但是作者最大值取16588.8,应该是实际观察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