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三菱LO2CPU USB通信驱动啊

楼主(2016-03-31):
大哥们帮帮我这幼稚的问题咯

楼主:
试了用以太网,都设置好了,还是不可以,是不是我漏了什么地方没设置吗。参数IP设置了。本机也是,求大神具体步骤,我看看是不是哪里缺了

网友A:
你用的是哪个编程软件,我知道GX WORKS2里面集成了USB驱动的,在你安装时会提示你是否安装驱动。

网友B:
以太网不用设置IP,设置为直连,设置IP要经过交换机。通讯很简单的。
通讯不是参数里设置,在连接里设置。

网友C:
案例可否参考一下最近也在搞以太网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D:
我也需要啊,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E:
以太网按照这样设置,选择以太网端口直连

网友F(2016-06-07):
三凌lo2cpu lj61bt11-cm lj71c24的含义 新手求解 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