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和松下伺服左右限位

楼主(2016-03-31):
松下伺服A5的左右限位怎么实现?
比如,PLC控伺服电机做正反转运动,然后想给个左限位或右限位的信号让电机停下来,还有信号可以给到PLC的X输入么?还是信号直接反馈给伺服驱动器让电机停下来?试了好多种办法都没用,所以来求助师傅们!谢谢!

网友A:
信号直接反馈到驱动吧,大部分伺服都有原点,左右限位,点动之类输入点。
具体怎么给信号呢?能详细讲一下么?谢谢!

网友B:
伺服有接限位的脚,平时不用是短接起来的,要用的话街上左右行程开关就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