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关于变频器问题

楼主(2016-03-31):
配电柜里安装了一台科润的变频器,当电机旋转到设定的频率后,变频器达到设定频率时,正常PLC中有一个输入点得电执行下一个动作。
但是现在将变频器频率设置到400HZ以下,(变频器显示为400HZ)PLC中一个X点可以得电,执行下一个动作。但是变频器频率设置为400HZ以上
电机转速达到设定值(变频器显示到了设定的频率值),PLC中的同一个X点一直不能得电,不执行下一个动作,求解啊

网友A:
变频器输入到PLC的端子是不是T/A T/B T/C的。

楼主:
是啊 关键是一定频率以下是可以的
但是高于这个频率就不可以
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B:
40以上频率到达没有设置相应的输出

网友C:
PLC的X点信号采集的速率跳调快一点,现在的原因是因为信号的时间太短,不足以激发X点,西门子PLC是可以调整采集速率的。
江浙沪承接工控工程18168995588,刘。
huiyang

网友D:
用高速计数器吧

网友E:
变频器目前频率必须大于或者等于触发频率,变频器才会有频率到达信号输出

网友F:
可能是干扰造成的

楼主:
最近由于去忙别的工作
这个问题打算咨询厂家
原因不是前几位前辈说的那样
尝试了还是不好
不过还是很感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