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说说FX3u和变频器通信的问题

楼主(2016-03-31):
我知道三菱plc和三菱变频器是怎样通信的,如果变频器换成其他牌子的应该怎样做是用modbus吗?具体是怎样操作的求指点

网友A:
如果变频器换成其他牌子的应该怎样做是用modbus吗?答: 具体操作如下,把人换了,换个会的人来就可以了。

电话/微信 : 18929142571 李生

网友B:
用485通讯

楼主:
是用RS指令设置通信参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