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31):
FX2N32MT的引脚图及引脚功能

网友A:
在论坛的下载手册里面有详细的介绍,自己下一本看看比问人强多了。
下载了,不是那种

网友B:
在论坛里找个硬件手册就解决了
我要的是简单的原理图,要整理出一个系统的图来

楼主:
没有,我查了

网友A:
你说的引脚功能时什么意思?
就是各个引脚输入输出功能

网友A:
是这个吗?
请问,怎么发图片,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引脚功能时什么意思?

这个还真不记得在那本手册上了,手册上面是一定有的。
一般2N的就是Y0-Y3时可以输出脉冲控制步进伺服用的,X0-X5可以接受高速脉冲计数用的。
其他就是不普通的输入输出了。
谢谢,请问怎么发图片,我给你们发一张你们就应该明白了

网友A:
FX2N使用手册上面就有的,看截图。每个引脚的功能。到论坛去下一本,不要积分的。
真是太谢谢你了

网友A:
提交按钮的右上角有一个浏览,点击它进入选择界面找到你要发的文件就可以发出来了。
就是我下面发的那种

楼主:
这是一个引脚图

楼主:
3.2.2 单片机的选择:89C51
89C51各引脚具体功能:
    1)VCC(40):电源+5V。
2)VSS(20):接地,即GND。
3)XTL1(19)和XTL2(18):振荡电路。
4)PSEN(29):片外ROM选通信号,低电平时有效。
5)ALE/PROG(30):地址锁存信号输出接口/EPROM编程脉冲输入接口。
6)RST/VPD(9):复位信号输入端/备用电源输入端。
7)EA/VPP(31):内/外部ROM选择端
8)P0口(39-32):双向I/O口。9.P1口(1-8):准双向通用I/0口。
9)P2口(21-28):准双向I/0口。[4]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真不记得在那本手册上了,手册上面是一定有的。
一般2N的就是Y0-Y3时可以输出脉冲控制步进伺服用的,X0-X5可以接受高速脉冲计数用的。
其他就是不普通的输入输出了。

FX2N并不支持伺服,只有10KHz,对于稍微精度高点步进和伺服来说,没有什么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是一个引脚图

引脚图2N的没有,你去找仿2N的PLC人可能可以找到,2N芯片蛮多。2N的IO功能是按自己设计的。

网友D:
PLC的引脚除了电源,公共端外,X,Y都需要按具体工程来自己定义的,图上只能是X1,X2,.....Y1,Y2......

网友E:
下载专区里有《随机-FX2N用户手册》就是

网友F:
你说的引脚功能时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