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01):
三菱模拟量转数字量后,如何换算问题:

         例如4-20MA的液位变送器,数字量为0-1000,量程3m ,要在触摸屏上显示液位高度,请教下好的计算方法。要精度度高一些

网友A:
模拟量对应量程即可
本公司主要从事三菱电机工业自动化(FA)产品的市场推广、营销和技术支持,本公司为三菱电机的授权代理机构。欢迎新老客户来电咨询: QQ:1241522406  13618657561上海制菱实业有限公司

网友B:
模拟量的输入/输出都可以用下列的通用换算公式计算

Ov=[(Osh-Osl)*(lv-lsl)/(lsh-lsl)]+Osl

    Ov:    换算结果        物理量
    lv:    换算对象        数字量
    Osh:    换算结果的高限        物理量
    Osl:    换算结果的低限        物理量
    lsh:    换算对象的高限        数字量
    lsl:    换算对象的低限        数字量

说明:    此公式是数字量与实际工程量换算

    数字量为模块的分辨率
记得评分啊
需要转换成浮点运算吗
  • 下载积分:+1(su199003)
  • 下载积分:+5(铭杰工控) 好贴好贴!

网友C:
    假设读出来的数据你存放至D100,用D100除以1000再乘以3,就是你所需要的数字。
    不过,你说需要精度高一些,你是想检测结果更准确还是,显示结果更准确?
    检测结果更准确,不考虑外界因素,主要决定于AD转换的分辨率,FX-2N-4AD好像是12位的转换分辨率,应该完全够用了,
    如果你有更高要求,换个16位分辨率的。
    显示结果更准确,那这里就涉及到整数和浮点数的问题了。采集回来的数存放至D100中,现在是个0到1000之间的整数,
    所以要先将D100和1000转换成浮点数,再进行相除。算得一个浮点数的结果,假设是D200.这个D200你就可以在触摸屏中显示
    出来,记住要在触摸屏中设置D200的显示格式为32位的Float格式(即浮点数格式)
  • 下载积分:+1(su199003)
  • 下载积分:+5(铭杰工控) 好贴好贴!

网友D:
                    4-20MA对应数字量为0-1000对应量程0-3m ,
                    这三个数值成正比例关系。

网友E:
    我是这么做的,因为之前浮点数不会的时候用的,就是放大输出量之后,再进行运算,然后你在触摸屏上调整显示位数,精度随你自己挑

网友F:
    模拟量的项目做得不多,没什么经验,留个脚印先,回头再细看。

网友G:
    三菱供应商。有意向合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