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A172SHCPUN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6-04-01):
公司一台台湾和和的弯管机,其控制器为三菱A172SHCPUN,厂家要求锂电池一年一换,有这么频繁更换电池的吗?另外这种控制器的中文资料哪位大咔有能否分享一下!

网友A:
是的,电池一定要每年更换!不然断电后程式就没了!目前无中文资料只有英文!

网友B:
如果控制器的电源24小时都开着, 你又有拷贝。 你要5年换一次也行。一年一次只是安全考量,电池又不是很贵

网友C:
什么年代了,还用A172的,早就停产了

网友D:
不通电最好 三个月就换吧 不过听说OS不会丢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