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01):
我只要在变频器上设两个频率,然后通过程序选择其一让电机动,我照着说明书改过了,不知道是哪个设置没改,还是程序有问题,有没有大神知道变频器哪几个参数要改

网友A:
第一频率指令来源设定    05:由通信RS485输入(不记忆频率)
第一运转指令来源设定    01:外部端子操作键盘STOP键有效
主频率命令设定来源    04:由通信RS485输入
通信地址    01-254
通信传送速度    01:9600bps
通信错处理    00:警告并继续运行
通信超时检出    0.0:无检出
通信资料格式    03:8,N,2 For RTU

通信回应延时    02:(*2ms)

网友B:
用多段速控制,只要设置运转指令和加减时间,多段速频率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多段速控制,只要设置运转指令和加减时间,多段速频率就行了

我就是这么设定的  运转指令是选1:由外部端子操作鍵盤 STOP 鍵有效
                                                          2:由外部端子操作鍵盤 STOP 鍵無效
                                    第一加速時間設定 0.1~600.0 秒/ 0.01 ~ 600.00 秒 10.0
                                    第一減速時間設定 0.1~600.0 秒/ 0.01 ~ 600.00 秒 10.0
                                   多功能輸入指令三(MI3) 1:多段速一
                                   多功能輸入指令四(MI4) 1:多段速二
                                   第一段速頻率設定 0.00~600.0 Hz  30
                                    第二段速頻率設定 0.00~600.0 Hz  50

程序就是一个输入量X加一个输出量Y(多段速1  MI1),是不是程序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