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01):
我用三菱MR-J4-100A的伺服,电机带负载,在速度很慢(大概20)的时候皮带会出现抖动(速度抖动),感觉是卡到什么了。请问大神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
然后把速度加快后就不会抖动了。

网友A:
刚性调高试试
自我解救

网友B:
加减速时间再适当调大一点试试。

网友C:
P02数值调小试试

网友D:
加减速时间修改
相互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E:
这个我有遇到过,真实的情况是:很多时候我们都认为伺服是无级变速,恒扭矩输出,这是对的,卖伺服的那些代理、经销商都会告诉你伺服速度不管多低都行,这是放屁!三菱伺服电机最低运行速度30r/min,低于30圈每分钟“可能”就会有问题,这个你要仔细看手册了,手册上肯定有。为什么我说是“可能”会有问题呢?如果一个伺服机械机构设计、加工的都很好,那么有可能低于30圈没事,如果机械设计、加工、安装误差大肯定会有问题。另外不同品牌的伺服电机因为制造工艺等因素最低速度会不一样,就是说有可能国产的伺服最低都不能支持30圈每分钟,伺服不是看谁家的有多快?而是在于谁家的有多慢?我选伺服我就看你能最低支持多慢?手册上必须显示出来。
话又说回来,伺服电机都是机械设计选的,我们电气设计哪里机会学习接触这些啊!不过我们家伺服电机和普通电机都是我选的,功率、扭矩、减速比、减速机类型我来定,机械你只要告诉我选用什么要安装方式?软件参数有的可以解决轻微抖动,但如果太大也不行的。实在不行加减速机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F:
换个电机试试

网友G:
6楼说的靠谱啊,楼主描述的抖动感觉像是丢转了

网友H:
6楼扯的好有道理 是的
专门有防止低速抖动的参数
还有可能刚性太强 惯量没有配比

楼主:
大神,我受教了!
引用 网友E:
这个我有遇到过,真实的情况是:很多时候我们都认为伺服是无级变速,恒扭矩输出,这是对的,卖伺服的那些代理、经销商都会告诉你伺服速度不管多低都行,这是放屁!三菱伺服电机最低运行速度30r/min,低于30圈每分钟“可能”就会有问题,这个你要仔细看手册了,手册上肯定有。为什么我说是“可能”会有问题呢?如果一个伺服机械机构设计、加工的都很好,那么有可能低于30圈没事,如果机械设计、加工、安装误差大肯定会有问题。另外不同品牌的伺服电机因为制造工艺等因素最低速度会不一样,就是说有可能国产的伺服最低都不能支持30圈每分钟,伺服不是看谁家的有多快?而是在于谁家的有多慢?我选伺服我就看你能最低支持多慢?手册上必须显示出来。
话又说回来,伺服电机都是机械设计选的,我们电气设计哪里机会学习接触这些啊!不过我们家伺服电机和普通电机都是我选的,功率、扭矩、减速比、减速机类型我来定,机械你只要告诉我选用什么要安装方式?软件参数有的可以解决轻微抖动,但如果太大也不行的。实在不行加减速机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I:
用伺服设定软件自学习一下就好了
MR-C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