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编码器的编程

楼主(2016-04-01):
看到一个程序,关于编码器的,LD M8000 OUT C251 K999999 ,后面那个K999999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A:
K999999是计数啊,我觉得是这样的,这个999999类似于量程的上限,可以随意设置,一般都设置得很大,我说的不一定对,还是请老师来解答

网友B:
C251是高数计数器,K999999是常数 也就是设定的需要记数

网友C:
计数器的计数上限啊。

网友D:
一般使用高速计数器前会让高速计数器得电,并且设定他的最大值,当然了这个值可以随意设定,取决你的用途,
和普通的计数器差不多
不过涉及到高速计数器的指令需要用32位的

网友E:
C251表示接在输入点的旋转编码器是双相双计数高速输入,输入点接在X0和X1上,而LD M8000 OUT C251 K999999中的常数是
表示你马达正转时的极限位置所读取的编码器的数值,不会超过此设置的常数。
可以使用LD M8000
DMOV C251 D200
将编码器的现在值读取到D200中,马达正转数值增加,马达反转数值减小。
下载积分:+2(就怕不学aaa) 热心助人!

网友F(2016-05-02):
5楼说的很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