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 我的变频器型号FRN18.5F1S-4C 控制器TG3000出现问题了

楼主(2016-04-01):
水泵房3台泵,楼层高度7层 变频器采用的型号富士FRN18.5F1S-4C 控制器型号TG3000 现在出现了变频器不能稳定在一定的频率,压力表达到设定的压力以后变频器快速的降频到0kh以后重新转到频率到42kh以后反复这样工作 我想把变频器设定固定的频率输出,这样不耽误老百姓用水。TG3000采用变送器控制,变送器的型号BPS3238 1mp 4-20ma 需要怎么操作啊 感谢各位了,厂家初步判断控制器TG3000坏了。所以准备取消TG3000用变频器 直接工作 压力要求0.34MP 即可 332495176QQ
[attachment=145978] [attachment=145979] [attachment=145980] [attachment=145981] [attachment=145982] [attachment=145983]

楼主:
没人帮忙 啊 大家都忙什么呢

网友A:
变送器反馈单回路控制仪,控制仪控制变频器多段速?检查控制仪各点是否正常工作,若正常,再考虑变频器丢频率的问题

网友B:
不熟,不过恒压供水应该简单吧,PID参数问题?不懂……

网友C:
专用供水模块安装调试虽简单化,有故障无法进入系统监控。故采用PLC+人机+变频比较稳定靠谱

网友D:
衡壓,差壓還是等壓.有三台感覺因該是等壓方式,可以切換成非變頻器控制方式供水嗎? 壓力傳送器能正常作嗎?
三台水泵,電機總合25p還是單一25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