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01):
台达变频器上的多段速指令已设好,三菱PLC通过编程获取多段速指令,一定要用485等通讯协议吗

网友A:
不需要,就用开关量控制

楼主:
那三菱PLC程序有什么注意点吗?我已经在变频器上设置好多段速指令的频率,但电机就是不动,不知道是哪有问题

网友B:
在变频器上设置多段数指令,PLC 编写控制程序 也就是输出点就行了 不需要什么通讯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变频器上设置多段数指令,PLC 编写控制程序 也就是输出点就行了 不需要什么通讯协议

我用的是FX3U  PLC和台达VFD002EL21A变频器,程序我就写了一个输入X加一个输出Y(多段速),不知道是程序问题还是PLC和变频器接线问题,程序写入后,PLC输出信号有反应,但电机不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FX3U  PLC和台达VFD002EL21A变频器,程序我就写了一个输入X加一个输出Y(多段速),不知道是程序问题还是PLC和变频器接线问题,程序写入后,PLC输出信号有反应,但电机不动

先不用plc,直接按外接多段速控制键试试,这个不涉及通讯的
变频器有反应,电机不转,应该是变频器和电机这边有问题,和plc应该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不用plc,直接按外接多段速控制键试试,这个不涉及通讯的
变频器有反应,电机不转,应该是变频器和电机这边有问题,和plc应该没关系

是给变频器接几个按钮来试验多段速吗,我在变频器操作面板上安RUN键电机是动了,按上下键也能变速,但换到PLC上就不行了

网友D:
这种方法直接走开关量省事

网友E:
多段速的话,将PLC输出端接到变频器的数字量输入端。假如所采用的变频器有3个数字量端口,那么最多可以接3个输出口,然后有8个速度选择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给变频器接几个按钮来试验多段速吗,我在变频器操作面板上安RUN键电机是动了,按上下键也能变速,但换到PLC上就不行了

plc这边按x时Y有动作吗?
如果有动作,那就是你Y端线接错了
是继电器还是晶体管的PLC?

网友C:
还有,你要是不走开关量,要用通信来控制的话,可能要设置变频器,具体看看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C:

plc这边按x时Y有动作吗?
如果有动作,那就是你Y端线接错了
是继电器还是晶体管的PLC?

FX3U 晶体管
我是PLC到变频器到电机
变频器能控制电机,但PLC没法控制变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多段速的话,将PLC输出端接到变频器的数字量输入端。假如所采用的变频器有3个数字量端口,那么最多可以接3个输出口,然后有8个速度选择

我只需要两个速度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你要是不走开关量,要用通信来控制的话,可能要设置变频器,具体看看说明书。

我说仔细点,我要低速和高速两个速度,能提前设定好,在触摸屏上能选择其一,这是开关量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说仔细点,我要低速和高速两个速度,能提前设定好,在触摸屏上能选择其一,这是开关量吧

其实我真的觉得你用Y0和UY1控制多段速更简单

不过,你现在都连上了,用通信应该也不复杂,直接定两个频率写到地址里,也还简单
如果是想学,那研究一下通信的方法吧,我就是这几天放假没事,把通信研究了一下,刚刚找到一点点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