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与FX系列的PLC接线问题

楼主(2016-04-01):
一个3600脉冲的编码器与PLC 怎么实现高速计数 里面的梯形图怎么编写 外部接线又是怎么接的,求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A:
看编程手册,高速计数口X0-X7

网友B:
如果是单纯计数用的话,接一根线就可以了,A相或者B相,接X0,程序里面直接C254的当前值读出来就可以了
相信自我!

楼主:
看要用什么接口

网友C:
你要先确认你是用来干什么,可以单相,可以两相。三菱有编码器的配置表,请看说明书。

楼主:
就是简单的计数,然后采集量运算,在梯形图里怎么配置,这个程序怎么编写,X00x07需要在里面编写吗

网友D:
仔细反复看看编程手册后再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