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AD端口用完了

楼主(2016-04-01):
求问大神:
有一设备需要改造,增加模拟输入,但是设备欧姆龙PLC的AD输入的4个通道都已经用完了,怎么办?

网友A:
增加模拟量模块不就行了

网友B:
增加模拟量模块

网友C:
惟有加模块吧了。如果不要的话就得加中继器去分类AD接口

网友D(2016-05-11):
CPM系列有CPM1A-AD041(AD转换4通道)、CPM1A-DA041(AD转换2通道)、CPM1A-AD021(AD转换2通道)、CPM1A-DA021(DA转换2通道)、CPM1A-MAD11(AD转换2通道、DA转换2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