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logix1100系列PLC问题

楼主(2016-04-01):
各位大神我们厂的micrologix1100系列PLC上边故障灯一直闪烁,显示有故障但是我查找了外围线路啥都是好的,现在不知道怎么回事啦,请大神们给点指点啊

网友A:
是PLC本体上的那个故障灯亮的话就是PLC本身出故障了

网友B:
可能micrologix1100程序丢失或者坏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