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与步进驱动的电流配对问题。

楼主(2016-04-01):
我这有雷赛的步进电机。57HS09它的额定电流是2.0A。并联的相电流是4A。在选择步进驱动器的时候是按照2A还是按照4A匹配啊。

楼主:
手头有两种步进驱动器。一个是DM422C电流是2.2A。一个是DM542电流是4.2A。

网友A:
肯定要按电机的电流选驱动了,小马拉大车怎么行呢
我知道不能小马拉大车。现在疑惑的是2.2A是电机的额定电流。但是4.2A是电机并联的相电流。匹配驱动器是按照那个数。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按照电机的额定电流选啊。还是按照电机的相电流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