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01):
请问各位大师 ,因为本人刚接触通讯这一块,所以从本网站下载了一个MODBUS库,想个程式学习一下,没想到一编绎就报错是什么情况啊,拜求各位大师 指点一下,谢谢了! [attachment=146004]

网友A:
[attachment=146005]
smart 200 在这里,200的你找找
还要设定这个地址才行吗???

楼主:
为什么会报错:
正在编译程序块...
主程序 (OB1)
SBR_0 (SBR0)
MBUS_CTRL_P1 (SBR1)
网络 1,行 2,错误 18: (操作数 2) 未为库分配 V 存储区。在指令树中程序块的鼠标右键菜单项目中选择“库存储区...”。
网络 3,行 3,错误 18: (操作数 1) 未为库分配 V 存储区。在指令树中程序块的鼠标右键菜单项目中选择“库存储区...”。
网络 3,行 6,错误 18: (操作数 1) 未为库分配 V 存储区。在指令树中程序块的鼠标右键菜单项目中选择“库存储区...”。
网络 3,行 8,错误 18: (操作数 2) 未为库分配 V 存储区。在指令树中程序块的鼠标右键菜单项目中选择“库存储区...”。
网络 3,行 9,错误 18: (操作数 2) 未为库分配 V 存储区。在指令树中程序块的鼠标右键菜单项目中选择“库存储区...”。
网络 4,行 5,错误 18: (操作数 1) 未为库分配 V 存储区。在指令树中程序块的鼠标右键菜单项目中选择“库存储区...”。
网络 4,行 5,错误 18: (操作数 2) 未为库分配 V 存储区。在指令树中程序块的鼠标右键菜单项目中选择“库存储区...”。
网络 5,行 1,错误 18: (操作数 1) 未为库分配 V 存储区。在指令树中程序块的鼠标右键菜单项目中选择“库存储区...”。
网络 19,行 2,错误 18: (操作数 2) 未为库分配 V 存储区。在指令树中程序块的鼠标右键菜单项目中选择“库存储区...”。
网络 19,行 3,错误 18: (操作数 2) 未为库分配 V 存储区。在指令树中程序块的鼠标右键菜单项目中选择“库存储区...”。
网络 19,行 4,错误 18: (操作数 2) 未为库分配 V 存储区。在指令树中程序块的鼠标右键菜单项目中选择“库存储区...”。
网络 19,行 5,错误 18: (操作数 1) 未为库分配 V 存储区。在指令树中程序块的鼠标右键菜单项目中选择“库存储区...”。
网络 19,行 8,错误 18: (操作数 2) 未为库分配 V 存储区。在指令树中程序块的鼠标右键菜单项目中选择“库存储区...”。
网络 19,行 9,错误 18: (操作数 2) 未为库分配 V 存储区。在指令树中程序块的鼠标右键菜单项目中选择“库存储区...”。
网络 19,行 11,错误 18: (操作数 2) 未为库分配 V 存储区。在指令树中程序块的鼠标右键菜单项目中选择“库存储区...”。
网络 19,行 12,错误 18: (操作数 2) 未为库分配 V 存储区。在指令树中程序块的鼠标右键菜单项目中选择“库存储区...”。
网络 19,行 13,错误 18: (操作数 1) 未为库分配 V 存储区。在指令树中程序块的鼠标右键菜单项目中选择“库存储区...”。
网络 19,行 18,错误 18: (操作数 1) 未为库分配 V 存储区。在指令树中程序块的鼠标右键菜单项目中选择“库存储区...”。
网络 19,行 20,错误 18: (操作数 2) 未为库分配 V 存储区。在指令树中程序块的鼠标右键菜单项目中选择“库存储区...”。
网络 21,行 1,错误 18: (操作数 1) 未为库分配 V 存储区。在指令树中程序块的鼠标右键菜单项目中选择“库存储区...”。
网络 21,行 2,错误 18: (操作数 1) 未为库分配 V 存储区。在指令树中程序块的鼠标右键菜单项目中选择“库存储区...”。
网络 22,行 1,错误 18: (操作数 1) 未为库分配 V 存储区。在指令树中程序块的鼠标右键菜单项目中选择“库存储区...”。
网络 22,行 2,错误 18: (操作数 1) 未为库分配 V 存储区。在指令树中程序块的鼠标右键菜单项目中选择“库存储区...”。
网络 23,行 1,错误 18: (操作数 1) 未为库分配 V 存储区。在指令树中程序块的鼠标右键菜单项目中选择“库存储区...”。
网络 23,行 3,错误 18: (操作数 1) 未为库分配 V 存储区。在指令树中程序块的鼠标右键菜单项目中选择“库存储区...”。
网络 23,行 4,错误 18: (操作数 2) 未为库分配 V 存储区。在指令树中程序块的鼠标右键菜单项目中选择“库存储区...”。
网络 23,行 5,错误 18: (操作数 2) 未为库分配 V 存储区。在指令树中程序块的鼠标右键菜单项目中选择“库存储区...”。
网络 23,行 6,错误 18: (操作数 1) 未为库分配 V 存储区。在指令树中程序块的鼠标右键菜单项目中选择“库存储区...”。
网络 24,行 1,错误 18: (操作数 1) 未为库分配 V 存储区。在指令树中程序块的鼠标右键菜单项目中选择“库存储区...”。
网络 24,行 4,错误 18: (操作数 2) 未为库分配 V 存储区。在指令树中程序块的鼠标右键菜单项目中选择“库存储区...”。
网络 24,行 8,错误 18: (操作数 1) 未为库分配 V 存储区。在指令树中程序块的鼠标右键菜单项目中选择“库存储区...”。
网络 24,行 9,错误 18: (操作数 2) 未为库分配 V 存储区。在指令树中程序块的鼠标右键菜单项目中选择“库存储区...”。
网络 24,行 13,错误 18: (操作数 1) 未为库分配 V 存储区。在指令树中程序块的鼠标右键菜单项目中选择“库存储区...”。
网络 24,行 15,错误 18: (操作数 2) 未为库分配 V 存储区。在指令树中程序块的鼠标右键菜单项目中选择“库存储区...”。
网络 24,行 17,错误 18: (操作数 1) 未为库分配 V 存储区。在指令树中程序块的鼠标右键菜单项目中选择“库存储区...”。
网络 24,行 19,错误 18: (操作数 2) 未为库分配 V 存储区。在指令树中程序块的鼠标右键菜单项目中选择“库存储区...”。
网络 25,行 1,错误 18: (操作数 1) 未为库分配 V 存储区。在指令树中程序块的鼠标右键菜单项目中选择“库存储区...”。
网络 25,行 3,错误 18: (操作数 2) 未为库分配 V 存储区。在指令树中程序块的鼠标右键菜单项目中选择“库存储区...”。
网络 26,行 1,错误 18: (操作数 1) 未为库分配 V 存储区。在指令树中程序块的鼠标右键菜单项目中选择“库存储区...”。
网络 26,行 2,错误 18: (操作数 2) 未为库分配 V 存储区。在指令树中程序块的鼠标右键菜单项目中选择“库存储区...”。
INT_0 (INT0)
MBUSM2_P1 (INT1)
网络 1,行 1,错误 18: (操作数 1) 未为库分配 V 存储区。在指令树中程序块的鼠标右键菜单项目中选择“库存储区...”。
网络 1,行 2,错误 18: (操作数 1) 未为库分配 V 存储区。在指令树中程序块的鼠标右键菜单项目中选择“库存储区...”。
网络 1,行 3,错误 18: (操作数 2) 未为库分配 V 存储区。在指令树中程序块的鼠标右键菜单项目中选择“库存储区...”。
网络 1,行 4,错误 18: (操作数 1) 未为库分配 V 存储区。在指令树中程序块的鼠标右键菜单项目中选择“库存储区...”。
网络 1,行 7,错误 18: (操作数 2) 未为库分配 V 存储区。在指令树中程序块的鼠标右键菜单项目中选择“库存储区...”。
网络 1,行 8,错误 18: (操作数 1) 未为库分配 V 存储区。在指令树中程序块的鼠标右键菜单项目中选择“库存储区...”。
块大小 = 0(字节),46 个错误

正在编译数据块...
块大小 = 0(字节),0 个错误

正在编译系统块...
已编译的块有 0 个错误, 0 个警告

总错误数目:46

楼主:
非常感谢二楼,已经找到设定地址了, 谢谢! 谢谢! 谢谢!

网友B:
如果是直接调用的库文件的程序,必须重新给定V存储区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