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02):
喷涂线物件经光栅,通过编码器测出工件之间的间隙,控制多把喷枪的开关。用的是西门子PLC,不知用的是什么方法。

网友A:
1)编码器检测主链电机的脉冲量,从开始光栅上升沿到下一个上升沿就是2个产品之间的距离。
2)如果主链电机速度恒定,则通过定时器大致计算出2个上升沿脉冲之间的时间,通过这个时间估算2个产品的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编码器检测主链电机的脉冲量,从开始光栅上升沿到下一个上升沿就是2个产品之间的距离。
2)如果主链电机速度恒定,则通过定时器大致计算出2个上升沿脉冲之间的时间,通过这个时间估算2个产品的距离。

主链电机速度不是恒定的,而且工件长度有时不一致。
中山木工机械维修

网友B:
仔细看看,有点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参考: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379839.html

谢谢!最近感冒几天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