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02):
如题,谢谢

网友A:
FX1S升FX3SA操作说明 (发用户).pdf (420 K) 下载次数:79
FX3端子排(发用户).pdf (383 K) 下载次数:56
FX3软元件(发用户).pdf (432 K) 下载次数:59

网友B:
那是肯定的,FX-1S都停产了,这儿就是为了替代它的,指令还比1S的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