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02):
各位工控朋友好!现在需要用PLC编写一个报警输出动作,具体动作如下:有两个信号A和B,机器从第一次接触到A信号开始,直到机器运行在第二次接触到A点结束,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B信号一直没有发生变化则输出一个输出点报警,请各位师傅帮忙指导下怎么编写,感激不尽!

网友A:
不知道你是什么plc,这个问题用几个继电器就可以解决。典型的启保停电路
你好,三菱,西门子或者欧姆龙PLC都可以,搞了半天还没想出来,能不能麻烦你指导下这段程序怎么写?谢谢!

网友B:
你所说的是这个意思吗?
谢谢师傅的指导,已经弄好了,感激不尽!!

网友C:
B信号是模拟量?我就当是模拟量,而且不变化就是误差为零,看看这个行不行
谢谢你们的真心帮助,发自内心感谢你们这些热心帮助朋友的人。谢谢!
附件: 111.rar (177 K) 下载次数: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