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02):
我想加两个变频器调速按钮,请师傅们反编译一下,谢谢了

网友A:
反编译后宏指令丢失
没有啊,离线模拟都可以啊
独自漂泊

楼主:
没有啊,离线模拟都可以啊

网友B:
已破解,不过宏指令没有了,自己反编译吧。

[attachment=146027]
  • 下载积分:+2(liyangjian) 谢谢了,这样就行了

网友C:
    可惜宏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