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接触这种传感器

楼主(2016-04-02):
冲床上用的,原以为是一个普通的接近开关或行程开关(用螺丝刀压了下探头没反应),金属探头用手摸上去就感应灯亮了(类似于电笔),还有个配套的放大器,控制原理看明白了,有工件碰到时报警,表示超行程,用接近开关是做不到这个精度了,以前没接触过这类传感器 [attachment=146032] [attachment=146033] [attachment=146034]

网友A:
韩国设备上经常有这种类型的传感器

网友B:
应该就是个接近开关,只是检测距离小而已。

网友C:
这些欧姆龙官网都有资料。

网友D:
应该是模拟量输出的接近开关,电压0-10V, 不同的距离

网友E:
何必那么复杂一个水位控制器搞定

网友F:
电容接触开关, 仅需轻微的物理接触即可动作
http://www.fa.omron.com.cn/products/family/562/

网友G:
同意楼上的,欧姆龙的

网友H:
超声波传感器

网友I:
有没有能检测表面的塑料的传感器,里面是金属,不能检测出来···

网友J:
其实就是一个接近开关

网友K:
应该是超声波测距开关。
菜鸟努力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