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6-04-02):
怎么D40的数值不一样,怎么变的?
电机实际跑的是DRVI里面D40数值,导致极限保护了

网友A:
DDRVI是32位指令,包括D40,D41,, 上面程序是将高8位置零,低8位取反,不知道这样是什么用。

网友B:
32位数据 16进制的 0000FFEO = 10进制的 65504

网友C:
DDRVI是32位指令,包括D40,D41,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
-32应该是高低位都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