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 三菱PLC与台达VFD-M变频器485通讯

楼主(2016-04-02):
读不出频率 程序如下请高手给看看

楼主:
没人帮帮吗 悲催啊

楼主:
快来人啊

网友A:
三菱哪个型号?

网友B:
确定两者通讯设定一致了?

楼主:
能通讯上 PLC是1N的 悲催现在还没解决

网友C: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我的是三菱PLC FX1N通过485BD与变频器MODBUS RTU模式通讯,可以正常运转,写频率,就是不能读频率,郁闷
下载积分:+1(曾祥贵) FX1n 通讯VFD-M能不能分 ..

网友D(2017-01-07):
485很容易实现,差一下变频器的对应地址码。写在485程序中就可以了,最好不要用485-BD的模块,这种模块要算CRC值,用FX3U-485ADP-MB能自动生成CRC,用ADPRW指令很简单

网友D:
本人做了比较,用485-BD的程序只能用RS和RS2指令,好在FX3U可以自动计算CRC的值,不让会要人命的。给朋友提供对比程序,RS指令、RS2指令,ADPRW指令,共参考。我与6个仪表6个变频器同时通讯,很正常。
下载积分:+2(mhm123)

网友D:
用这个方法485个与任何仪表、变频器通讯,只要把数据格式统一好,地址码写对,一切都OK

网友E:
好文,好文,好文!

网友F:
变频器给你传回信号的时候要把数据转存一下

网友F:
引用楼主ab369827于2016-04-02 17:10发表的 跪求 三菱PLC与台达VFD-M变频器485通讯 :
读不出频率 程序如下请高手给看看

网友G:
我以前发过RS2指令写的,已经解决

网友H:
好文,好文,好文!我用到过FX3U-485ADP-MB,很好用
工控人加油

网友I:
我覺得很簡單耶,我是用485ADP,一條指令就好了。

网友J:
刚做了QJ71C24N控制六台变频器。如果你用三菱的485BD控制三菱的变频器很简单的有专用指令很简单的。。。给你个参考FX3U控制D700

网友I(2017-03-05):
我用485 ADP,一次就成功了,是台達 VFD-M.
比較簡單